[求助] 求助:怎么分析这个电路

楼主(2014-11-04):
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路。请问这个电路右下角的两个PMOS是做电流源的吗?还是其他什么作用?谢谢

电路

电路

网友:
你这是什么电路啊

网友:
Better draw a complete circuit. There should be a feedback circuitry for it?

网友:
伪差分大比较器,召唤术;没啥好分析的

网友:
水平不够,看了好久没看懂

网友:
是不是电流源要看有没有电流镜给右下角的PMOS提供电流,你的这个电路图范围不太大还看不出来,但是看并联个数m=8,感觉有点像,旁边栅上接Vsense的可能是为了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尾电流用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一级电路是没有反馈的,后面又接了一级放大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感觉不太像啊,不是镜像关系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我感觉vref增大,会使得右下角的vsense的电流增大,可是vref产生的电流是变大还是变小?这样设计有啥好处?

网友:
I think : V to I --> current amplifier.

mpig

网友(2019-04-07):
有意思,mark一下,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回复呢

网友:
这个是折叠的吉尔伯特单元吧,是一个变增益放大器(VGA),还能提供反向的gain,是不是用于信号振幅变化巨大的应用啊。

网友:
有意思,mark一下 :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