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FT分析问题

楼主(2014-11-04):
做FFT时,很多资料上都用spec=fft(y.*hanning(N))/(N/4),其中为什么最后要除以N/4呢?还有,若y是一个ADC的输出信号并且是没有直流分量的,那么matlab画出的频谱图在接近0频处还是会有一定的突起,若去掉汉宁窗,则0频处只有噪底,没有突起。这是为什么呢?加窗后对低频处的频谱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:
计算频谱的式子如下:

PSD

PSD

window都有直流增益的。在计算频谱时要去掉直流增益,所以需要将fft的结果除以直流增益。 Hann窗的直流增益w(0)是N/2, 所以计算spec的式子中fft的结果要除以N/4。

加窗可以减少频谱泄露, 但是不能完全消除频谱泄露。直流处的频谱凸起就是频谱泄露的结果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注意一下 窗的数字特征

均值: 也就是dc分量
方差(这个称谓不太标准): 也就是功率,或者理解为 与窗能量相关的一个数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  请问哪个资料上有讲这个的?我想看一下比较细的推导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“加窗可以减少频谱泄露, 但是不能完全消除频谱泄露。直流处的频谱凸起就是频谱泄露的结果。”
前半句我感觉没错。
后半句 “直流处的频谱凸起” 没明白。难道专指sdm输出的噪声谱?通常只有考虑了一些非理想特性时才有可能出现你说的“凸起”,而且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小的,对SNR几乎没任何影响的。
通常频谱加窗分析中好像没有明显的 “直流处的频谱凸起”。
求大侠再给解释解释。

楼主:
不加窗时的频谱

不加窗时的频谱

加窗后的频谱

加窗后的频谱

左边是不加窗后的频谱,右边是加窗之后的,为什么差这么多呢?
采用相干采样的话按理说加不加窗不会差太多吧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不是写了一个详细的推导了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确认这是原始序列的谱和原始序列加窗后的谱么?

噪底相差好多,这根加窗好像没啥关系吧

网友:
建议把序列打个包发出来,大家可以看看

楼主:
回复 8# BeiYangMan 问题就在这啊  不知道为什么会差这么多。。。晚点把序列发上来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推导过程要看DSP的书。你说的凸起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,你的凸起太大了。我的凸起只有一点点。你这种凸起肯定是混入了直流分量,你看看你是不是在信号没有稳定的时候就做了fft。如果是那么你可以把仿真时间加长,等稳定之后再取输出点做fft。

网友:
还有你0.003fs和0.004fs处有两个tone,你要查查为什么出现这两个tone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加窗底噪不一样才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的,我的理解有问题。我只是感觉差别不应该那么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频谱就是这样的,你的结果没错。
我也尝试不加窗看频谱,跟你的一样。应该跟序列突然中止导致的谱的泄漏,由于低频处的谱本来就很低,所以低频处就平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对加窗的理解可能有点偏差。加窗是让信号慢慢被截断到0.

网友:
你说的没错,我在我的文档中没有指出这点。
严格的说加窗的谱分析 是让序列的一端为0,另外一段慢慢衰减趋于0,但不会等于0。这样整个序列做想象中的延拓,才没有“突变”。
这是加窗的目的。
所以matlab中hann这个函数,有两个option,一个是 对称,一个是 周期。
做窗函数滤波器,当然用对称
而做序列谱分析,就用周期。
Schreier,他自己定义了一个hann,其实是那个周期的窗。是为了用着方便,因为matlab默认是对称的窗。

加窗的效果 就是降低了频率的分辨率,泄漏还是会有的。比如hann,频谱还是会泄漏的,,对于一个单频信号,其能量只是只往左右一个bin的地方泄漏而已。这是我个人的理解。

另外,他的谱上的非线性跟窗没关系,不加窗时,那两个谐波几乎被泄漏的低频噪声淹没。加窗之后,显现出来了。非线性通常是dac的mismatch或者电路的本身的非线性,与窗无关。尽管加窗是非线性操作。

网友:
回复  BeiYangMan
你对加窗的理解可能有点偏差。加窗是让信号慢慢被截断到0.
引用 网友A:

其实我是在解释不加窗时,噪声低为什么有一段是平直的。
不加窗就是加矩形窗,序列做延拓时,两端对接的地方有突变,没有平滑过渡,导致突变。
频谱上就出现所谓泄漏。

楼主:
所谓噪底的大小究竟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?我也觉得加窗与不加窗噪底的变化有些过大了。而且我的DFT输入序列正好具有整数m个周期,即输入信号的频率正好在k=m频率单元的中心,这样一来抽样点的位置正好是幅值为0的位置,泄漏现象被掩盖,如图所示。那么加不加窗的结果就不应该差这么多了吧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看这个图

注意
1
蓝色 的谱线 和 黑色的谱估计曲线 是一组,加窗的
红色 的谱线 和 绿色的谱估计曲线 是一组,未加窗的

2
只看噪声谱线
可以看到蓝色比红色谱线 略高,这种“高”肉眼不容易识别
3
看谱估计曲线
黑色比绿色率高

4
信号的谱线 高度相同。这其实是你最初的问题,就是加窗后要在谱上表征出信号实际的幅度。

说明
当信号加窗后,为了表征信号实际幅度,功率谱做了相应的处理。处理后的谱,可以清楚的表征信号的原始幅度。信号加窗后,其总功率(能量)其实是会发生变化的,变化多少?我在wx.pdf里已经说明了。
因此信号先加窗 再做幅度处理(为了清楚的表征信号的原始幅度)后,其功率又会变化,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,很简单的。
相对矩形窗,hann窗会是谱抬高1.5倍,大约1.7dB。这就是噪低的变化。

至于红色曲线平直的部分,那不是噪底,那可以理解为泄漏。
对于加窗的理解,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窗去做对比,比如hann和hann的平方。
就我的理解和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了。

更具体的请参考Schreier书的附录,讲的非常清晰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传一张清楚些的图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看了你的回复获益良多,但是还是有几点个人意见想提出来同论坛上的各位一起讨论。如有不对的地方还希望不吝赐教。
1. 默认的hann窗函数生成的是L点的对称的序列,而周期的hann窗函数生成的是L+1点对称的序列(但只输出前L点)。无论是从频谱还是时域上,两者的差别很微小。如果调制器输出的序列足够长,经由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差大概在零点几个dB。

2. 加窗的目的是还原频谱的本来面目,也即提高分辨率,而不是降低分辨率!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Converter P370图A4很好的说明了加窗对提高信号频率分辨率的作用。图上给出了两种情况下加窗对信号频谱的影响, 如果输入信号在整数个bin点上,不论加何种窗,信号的频谱形状差不多。而当信号不在整数个bin点上,加窗可以明显提高信号的分辨率。

3. "对于一个单频信号,其能量只是只往左右一个bin的地方泄漏而已", 这个说法只在输入信号落在整数个bin点上的情况下成立。

4. 对于 "他的谱上的非线性跟窗没关系 "这个说法,我也觉得不是很妥当。不加窗(也即加与信号长度相同的矩形窗)时,信号的高频噪声没有衰减掉, 泄露的高频(不是低频)噪声淹没了tone。

5. 从楼主的介绍来看,楼主目前还没有到电路级别,所以现在说dac和mismatch还为时尚早。另外delta sigma调制器本身就是非线性的系统。在matlab级出现非线性是正常的。

6. 最后加窗操作满足叠加原理,所以加窗是线性的操作。

网友:
标题

回复 网友A:
1 计算方法要严格
2 对于落在bin上的信号 加窗后能量散落在几个点上。考虑信号是双频的 m m+1加汉宁后散落的能量会彼此相加。这就是分辨率降低。
4 感觉你的理解更合理
5 你说的没错 但要看量化器是几个比特了 通常超过五个量化阶(levels) 你说的那种非线性是微乎其微的。他很可能是一比特量化。
6 我们理解的方式不同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如果两个等幅度信号落在 m m+1 你看看还符合你的线性理论么?其实问题到这又回到了2.   我所谓线性是对序列操作后不产生新的频率,对序列加汉宁窗 本质上是一个混频 ,它产生新的频率了。加窗分析频谱 和窗函数滤波是两码事。前者是时序直接点对点相乘 是非线性操作 后者是滤波 在时序是卷积 是线性的。频域我就不说了

网友(2018-02-24):
very helpful!!!请问有什么资料系统的讲窗函数的吗?
THX!!!

网友:
左边是不加窗后的频谱,右边是加窗之后的,为什么差这么多呢?
采用相干采样的话按理说加不加窗不会差太 ...
引用 楼主:

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;看到你们后面的贴,最终的结论貌似是由于数据中断导致?是非相关采样频谱泄露的原因?
但是我感觉不像啊?如果是频谱泄露,起码应该有明显的裙边的吧?

网友:
回复  yunyi009

    看这个图

注意
1
蓝色 的谱线 和 黑色的谱估计曲线 是一组,加窗的
红色 的 ...
引用 网友B:

还是不是很理解,不加窗/低频处的floor是频谱泄露;

1. 原来做multi bit的adc的时候感觉不加窗和加窗的噪底差异并没有这么大,感觉这种噪底的剧烈变化好像是伴随单bit量化出现的?
2. 频谱泄露的话总是需要有一个源头的,看起来提供数列的那个兄弟肯定考虑到信号的相关采样问题的,所以主信号频点并没有裙边;那么是什么信号泄露呢?DC吗?

BTW:以往都是做动态的SDM ADC,最近折腾一个计量用的静态SDM ADC,现在有几点疑问,希望各位能帮忙指点迷津:
背景:2阶,单比特量化,osr 128;
1. 碰到上面兄弟相同的问题,现在怀疑是单bit量化引入的,但是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来弄开;
2. 对于动态应用而言,非线性,SPUR是关键参数,所以加窗损失的信号幅度无伤大雅;补回来即可!但是对于计量用的而言,这些都是计量偏差,所以我一开始打算不加窗直接积分,但是碰到上面的问题无法解决;请问各位有啥办法没?
3. 对于动态应用而言,更关心的是一段时间内的信号能量的平均表现,所以care得是noise的rms值,但是对于静态应用,关心的每次读数时noise的瞬态值的可能的最大值;那么我计算peak的时候是应该用3sigma的方式来预估呢,还是用sinwave的sqrt(2)的方式来预估呢?

还望给位不吝赐教,THX!

网友(2023-07-11):
FFT加窗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