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可以在线测量电池极片的厚度?用什么测厚传感器?

楼主(2014-11-04):
可以在线测量电池极片的厚度?用什么测厚传感器?

网友(2015-04-29):
可以呀,选择非接触式的ZTM08测厚仪就不错

网友:
在线的话,激光测厚用的非常多,例如真尚有ztms08,如果便携的话,需要根据具体的基材和覆层材料性质及外形来确定使用哪种测厚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