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chematic线网点亮问题

楼主(2014-11-04):
怎么使schematic中点亮的线网,显示的是粗线,而不是细线。如果知道请把设置方法告诉一下,谢谢。因为点亮时如果显示的是细线,有时看不清楚。

网友:
在LSW设置display,y0--y9设置成粗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麻烦能把具体步骤说一下吗?似乎没找着

网友:
你要打开一个layout,就会有LSW窗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楼主说的是schematic

网友:
我知道是schematic;电路上线条高亮所对应的就是y0---y9,所以你要打开一个layout,才能显示LSW窗口。然后设置y0---y9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A:
这下应该比较直观了

网友:
O___O
It's cool!
原來可以這樣改!

网友B:
直接数字键9就可以勾亮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C(2021-06-29):
在display.trf文件修改y0-y9设置

网友:
我才发现电路也是这么修改的,我一直以为版图才是那么修改的

网友(2021-09-10):
今天终于把电路的高亮改了,神清气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下应该比较直观了

我按照你的方式改了,然而还是不好用

网友(2022-05-20)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数字键9就可以勾亮

怎么取消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display.trf文件修改y0-y9设置

正解

网友(2023-02-27):
我也想在schmatic里高亮net的时候,net线变粗了,网上说有2种方式:1、在display.drf里修改y0~y9,但是我看了我的display.drf文件里没有y0~y9;2、打开一个版图,在LSW里修改,请各位大佬教下我怎么在LSW修改呗,在这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