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何乐年的《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》中有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4-11-04):
上图红框中的一句话,输入交流是1V,所以输出端得到的Vout就直接是电压的放大倍数了。这句话难以理解,难道这个放大器直接可以放大1V的交流“小”信号?那么放大倍数如果是1000的话,就可以得到Vout=1000V?
这是放大器测试电路图。这个测交流特性的电路有没有问题?大家做交流仿真都是这么测吗?

网友:
这是在小信号等效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仿真,此时电路等效为小信号模式,所有电源接地,测出的输出就是放大倍数。这里面又有电容等和频率有关的参数,所以得到增益与频率关系。

网友:
这个指的是AC magnitude,小信号状态,输出幅度无上限,工作点不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就是spectre做AC仿真得到的输出幅度不是电路真正可以达到的结果,只是一种在小信号电路下得到的数学结果是吧?

网友:
AC分析的是电路的小信号特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是说AC分析出来的只是数学结果没有物理涵义

网友:
ac仿真是基于某静态工作点计算的传递函数,在此函数上进行的输入和输出的计算,不涉及到管子的耐压啦啥的,所有的考虑都是在这个静态工作点上。个人观点。

楼主:
   做过试验了,应该就是这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分析得很有道理,不能赞同更多了~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一般 ac simulation 都設 ac 1v . 那有沒有人想過如果不是1v  2v  0.5v 會差多少 ?
有些 電路如 vcc =1v 還能如此設 ac=1v 嘛

楼主:
   可以的,不仅可以AC设为1V,设为10V也是可以的,1000V也可以,输出端的电压幅值会相应的变得很大,不过对于spectre来说这只是数学表达,没有任何物理意义。

网友(2016-07-21):
对头 ac值只是一个数字,而不是实际的电压,给到多少都没关系,给到1的原因是方便最后的计算,因为小信号增益是vout/vin,vin给到1,增益就只是vout就可以了,当然这都是在ac范围内

网友(2018-12-16):
这本书有没有课后题的答案啊

网友(2020-08-09):
ac,fr,都是电路的线性特性,呵呵....
关于频率响应分析中的稳定性问题,FR仿真相位裕度分析系统不稳定,系统一定不稳定;FR分析系统稳定,系统不一定稳定,只有所需场景的瞬态稳定才算稳定。 因为ac,FR都是在偏置点的小信号线性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