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xilinx的selectio和serdes的区别

楼主(2014-11-04):
最近看到xilinx在V6及以后的板子的selectio中含有serdes功能,那么请问下这selectio时候可以替换掉xilinx传统的serdes吗?  例如是否可以在fpga验证时应用此selectio(含serdes) 在验证pcie时用作phy来验证控制器的rtl呢?

楼主:
别沉啊,自己顶下

网友:
值得思考

网友:
PCIe是有电气规范的,不是什么phy都可以跑的,GTX在设计的时候,就考虑到了兼容这些高速异步协议的电气规范,IOB的serdes恐怕不满足要求吧,你插PCIe插槽上,人家都认不出你来。
第二,IOB的serdes是同步接口哦,有随路时钟的,对端靠时钟来收数据,不是PCIe那种异步接口,完全靠CDR电路来恢复时钟,再接受数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非常感谢大神,理解很多,以前想的太简单了

网友:
感觉某些场合还是自己写serdes方便。 方便改和测试。 不可否认 xilinx 如果能容易用上也是很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这个一般不太可能吧,自己写,我们要上FPGA板子上进行测试的,不是简单地逻辑功能对就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