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rtex-M0 SW-DP端口IDCODE

楼主(2014-11-05):
最近在做Cortex-M0的FPGA验证,综合下载到FPGA上后连上Jlink进行仿真,Jlink读出SW-DP端口IDCODE为0x0BB11477,经过查看与内核中定义的数值相同,但是Jlink Commander和Keil均不能识别出为Cortex-M0内核,Jlink和Keil版本均为较新版本,是在Cortex-M0发布后才更新的。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,还想问一下在ST、NXP等的基于Cortex-M0内核的SW-DP调试时读出的IDCODE是多少?谢谢。。

网友(2016-02-18):
有仿真过吗?

网友(2016-09-26)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使用FPGA,直接使用keil软件生成hex文件,去验证debug功能?就像验证外设一样,通过keil编译c,产生hex,vcs看波形,去看外设的功能是否正确

网友:
ST、NXP Jtag 都能读到ID 但是型号不一样  读出结果有差别

网友(2016-11-29):
JLINK要先读取ID,还要读写DP和AP之后,才确认识别到Cotex内核
ARM的文档里面对DP和AP有比较详细的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