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的指令问题

楼主(2014-11-05):
大家好,我想问一下ICC中的collection是什么意思,这条指令,sizeof_collection是什么意思,我在icc下面试了一下,总是说NO such collection究竟什么是collection,例如
set a bsizeof_collection $a
Error:    NO such collection

网友:
直译就是集合,如果你对数学的集合或者编程的集合有了解的话,理解起来并不困难。tcl里应该就是列表吧。

网友:
collection是一個synopsys很有趣的地方,
雖然S家tool大多相容tcl, 但會有稍微差異,
collection就是其中之一

你可以將collection理解成tcl中的list,
比如, 你在icc設定了這樣一個變數

set all_cell [get_cell *]
你覺得他是清單還是collection呢?

答案是...collection,
我都是這樣理解的, 利用synopsys built_in tcl command得到的結果
就都是collection, 並且無法用puts直接觀看(用puts看會如下)

icc_shell> puts $all_cell
_sel3537

觀看collection內容的方法是使用query_obj
icc_shell> query_obj $all_cell
{design ALU ICG ...}

网友:
list与collection的差别。list用的是llength,collection用的是sizeof_collecti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