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X88180接收不到数据包

楼主(2014-11-05):
本人在做一个千兆以太网的实现方案:硬件结构是FPGA+AX88180+phy芯片。现在已经可以成功的将FPGA中的数据传输到电脑上位机上面显示。但是从上位机向FPGA中传输数据时,总会遇到问题:最开始的一些数据包能够完整的接收到,但是4~5分钟后,就接收不到数据包了,signaltap上面显示,数据全是0。是不是因为工作时间长了,温度的变化,引起了芯片功能失效呢,还是因为程序有问题呀?        请各位高手赐教呀,本人百思不得其解~

楼主(2015-01-20):
问题已解决

网友:
分享一下吧,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快快快快快看看

网友:
肯定是设计上逻辑问题嘛,是失锁还是怎么?

楼主:
嗯,因为在我们的硬件设计里,FPGA,网络,电源,是分别放在三块电路板上的。电源板设计的不好,工作时,温度会很高,烫手吧。它会给网络电路板造成干扰。用专业的电源替代它,就不会有问题了。连续工作十个小时,都很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