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D该如何连接

楼主(2014-11-05):
版图其他部分都做好,现在要加PAD,用了工艺厂原版的PAD,有EDS,但是翻开版图以后不知道如何连接,直接连接还是如何,求助大家~

上个图吧,比如我有一个顶层引脚引出,应该连在什么位置(还有感觉好大,高度有200UM,第一次画版,这个现在碰到最迷糊的地方)

网友:
第一你要考虑你的pad多不多,要是不多,可以把pesd,nesd放在pad的左右两边,pre-driver放pad上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么我版图的输入输出引脚从什么地方引入,它上面标注的VDD和VSS都要接VDD和GND吗??

网友:
大哥,datasheet有电源环拼接结构吧?要理解它的原理啊。只在pad引入信号,不论是vdd gnd 还是input output都只在pad引入,IO上标的电源地都是横向连接,便于横向拼接成电源环的。如果你信号太少,请加filler,务必要使电源环成环,确保供电。

不过,你这确定是模拟IO?模拟IO predriver下面应该是没电路的吧 ~~~ 这咋看上去像是数字IO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~
这个图确实不是模拟的,是DATABOOK上的一个例程。

确实不太懂他的原理呀~~大神的话我配合点资料好好理解理解,关于这个PAD越来越迷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是啥大神,有啥问题一起讨论吧,共同进步。

网友:
PAD是芯片的信号输入,输出,!!!!!1

网友(2016-05-16):
PAD是在ENCOUNTER或者ICC里自动添加的。。。至于旁边的VDD,VDDPST都是用filler填起来,连成环由供电PAD供电的。

网友(2016-07-27):
同样在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