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+questa_sim 10.2c编译报错

楼主(2014-11-05):
在学习《uvm实战》过程中,在questa_sim 10.2c上面跑书里面的实例,结果报错,希望有朋友可以指导一下是为什么,代码如下

module dut(clk,
rst_n,
rxd,
rx_dv,
txd,
tx_en);
input clk;
input rst_n;
input[7:0] rxd;
input rx_dv;
output [7:0] txd;
output tx_en;

reg[7:0] txd;
reg tx_en;

always @(posedge clk) begin
if(!rst_n) begin
txd <= 8'b0;
tx_en <= 1'b0;
end
else begin
txd <= rxd;
tx_en <= rx_dv;
end
end
endmodule

`ifndef MY_DRIVER__SV
`define MY_DRIVER__SV
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;
   function new(string name = "my_driver", uvm_component parent = null);
      super.new(name, parent);
   endfunction
  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endclass
task my_driver::main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top_tb.rxd <= 8'b0;
   top_tb.rx_dv <= 1'b0;
   while(!top_tb.rst_n)
      @(posedge top_tb.clk);
   for(int i = 0; i < 256; i++)begin
      @(posedge top_tb.clk);
      top_tb.rxd <= $urandom_range(0, 255);
      top_tb.rx_dv <= 1'b1;
      `uvm_info("my_driver", "data is drived", UVM_LOW)
   end
   @(posedge top_tb.clk);
   top_tb.rx_dv <= 1'b0;
endtask
`endif

`timescale 1ns/1ps
`include "uvm_macros.svh"
import uvm_pkg::*;
`include "my_driver.sv"
module top_tb;
reg clk;
reg rst_n;
reg[7:0] rxd;
reg rx_dv;
wire[7:0] txd;
wire tx_en;
dut my_dut(.clk(clk),
           .rst_n(rst_n),
           .rxd(rxd),
           .rx_dv(rx_dv),
           .txd(txd),
           .tx_en(tx_en));
initial begin
   my_driver drv;
   drv = new("drv", null);
   drv.main_phase(null);
   $finish();
end
initial begin
   clk = 0;
   forever begin
      #100 clk = ~clk;
   end
end
initial begin
   rst_n = 1'b0;
   #1000;
   rst_n = 1'b1;
end
endmodule

  36.

my_driver.sv出现报错,在第三行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;
报错信息如下:
1.near "uvm_driver" syntax error,unexpected IDENTIFIER
2.Error in cla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

楼主:
我看systemverilog里面对于类的继承的语法也是这样的,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

网友:
uvm_driver用法不对,其定义uvm_driver #(REQ,RSP),必须有REQ参数

网友:
加上数据包类型就可以了

楼主:
加上数据包类型就可以了
引用 网友A:

    试过了,还是报错,跟没加一样的

网友:
这样试一下,
class  xxx_driver  extends  uvm_driver #(transaction_class_name);

网友(2015-01-23):
回复 网友A:

   求问大神那个transaction_class_name应该填什么?谢啦

网友(2015-07-03):
回复 1# 441307320 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;我在这行代码前加了include “uvm_pkg.sv”因为在需要的地方导入uvm_pkg,不然不能识别uvm_driver类

网友(2015-08-06):
贴出你的do文件看看,应该是你的TCL脚本有问题

网友(2015-09-10)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(2016-03-15):
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怎么解决呢?

网友(2016-06-17):
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(2016-11-24):
我也遇到了,按照书上的例子写的,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一直提示语法错误,请问怎么解决呢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问题解决了么?现在我也遇到这个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我解决了,我的编译脚本指定编译顺序了,把编译脚本改了,就没事了,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