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libre跑DRC问题设置问题

楼主(2014-11-05):
小弟用calibre跑DRC遇到以下问题(globalfoundry工艺),

但是这个环境变量,不是应该calibre自动识别,自动设置为当前跑DRC的路径吗?
不应该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吧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初步找到解决方案,遇到类似的编译错误,直接将对应的一行注释掉即可。   这样,DRC能够跑成功。
   但还是,不明白其中的原理。
   望高手告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