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高手推荐可以产生2.5GHz的时钟发生器

楼主(2014-11-05):
我需要正交的最高到2.5GHz的正交时钟
现苦于找不到,或者不会找2.5GHz的时钟发生器,请高手推荐!

另外正交时钟如何产生,有延迟锁定环(DLL)可以推荐码?

楼主:
请教balun如何产生正交输出?

网友(2015-07-21)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知道楼主想干嘛,2.5G的clk很少的,基本上也就是本振了,不过一般是用于射频的,把中频的信号混频到射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