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询问一下有关版图DRC中一些语句的意义。

楼主(2014-11-05):
如下图

请问,check GT_7……
check M4_6a……
这其中的的7 和6a是指什么?

另外,在DRC summary report中有这一段

这个M1ib,M2ib。。ib是啥意思?
我大致上猜到了就是普通的那一层,但不太懂ib是啥的缩写。

多谢!

网友:
在你的DRC文件里面都可以找到你的答案

网友:
我们用的是hercules,点开错误应该都有解释的吧

网友:
打开drc rule看下layer就好 ---

楼主:
打开了DRC rule 文件,的确找到了相关信息,非常感谢楼上各位。。

第一个问题,那个7,6a什么的是check rule 的编号;例如check M4_6a 是一个RULE的名字,这个规则检查了dummy的情况。

第二个问题,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的缩写,但是在RULE文件里清晰地看到了M4ib的定义就是 METAL 4。

再次感谢楼上各位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谢,建议简单看下svrf—ug的内容,有助于你理解rule的描述方式和内容。

网友:
ib 有可能是 in boundary
要問當初 寫那份文件的人
才知道真正的答案

网友(2018-11-07):
应该是M4~M7_6a应该是density 不够的问题,用自动填充dummy文件可以消掉这些错误。GT—7可以看下rule描述。

网友(2020-03-29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是工具?

网友:
svrf = 标准验证语言  这个ug应该是calibre的包里就有,或者你搜svrf 也可以下载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