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 DFF reset时赋值问题

楼主(2014-11-05):
请问一下,DFF在reset时是不是只能赋常量值(0或者1),而不能用变量值?谢谢。

网友:
是的,只能是0/1

网友:
复位0置位1

网友:
可以用变量

网友(2014-12-31):
回复 网友A:

我理解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如果reset成一个变量,这里综合器会不会把它综合成一个mux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特别综合了一下,事实证明确实不可以
这是RC综合器报的error:
Unable to map design without a suitable flip-flop.
Instance 'OutQ_reg' requires an async preset,async clear flip-flop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