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loorPlan里检查P/G weak connnection的好方法

楼主(2014-11-05):
各位大牛们,有没有好方法可以检查电源或者地线的 weak connection.
比如说接电源的时候,头和尾都接的10um宽的金属,但是由于疏忽,导致中间段只用了0.14um宽的金属。
在EM/IR没有报错的情况下,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检查出这种危险呢?
我想了写脚本,关键点是看跳线前后宽度的比例,太高的话就报出来。但是鄙人不才,感觉难度挺大
大牛们,给点意见哈

网友:
主要是em,ir 和 前面稳健的脚本处理(power grid设计)

网友:
apache之類檢查IR dorp的tool吧,
一些做static power analysis的應該也都可以看到...

Synopsys也有一套...叫power rail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