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 .sv和.svh文件的区别

楼主(2014-11-05):
各位:    最近在搭建UVM平台。现在项目上要对文件进行规范管理。现在对.sv和.svh文件的区别不是很清楚。 在以前的仿真中,貌似两个文件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就没有在意。现在项目上让梳理文件管理规范。。。。。
     欢迎大神指点

网友:
就一文件后缀。。

网友:
Class templates that are declared within the scope of a package should be separated out into individual files with a .svh
extension. These files should be `included in the package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need to be compiled. The package
file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`includes should be used, there should be no further `include statements inside the included
files.
Justification: Having the classes declared in separate files makes them easier to maintain, and it also makes it clearer
what the package content is.

网友:
是习惯,怎么都行。不过编进package的一般用svh, 其他的用sv

网友(2015-03-31):
多看多学!!

网友(2016-04-08):
所有的include放在.svh中,其它文件用.sv

网友(2018-11-23):
好像是.svh文件是要放进package中的,剩下的是sv,其实就是标识符,好认好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