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各位大侠哪里可以制作如下要求的芯片?

楼主(2014-11-05):
我们这里通过FPGA实现了一些专用功能的设计,现在想把它制作成专用的芯片,不知道哪里可以实现?费用大概多少?谢谢!!!

网友:
就看你打算自己做芯片还是只提供RTL,让别人做。
国内很多EDA中心都可以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因为外行,请教RTL是什么?以及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国内的2~3家EDA中心有哪些?谢谢!

网友:
买的FPGA什么形式?应该是封好的吧?

网友(2015-05-05):
学些了,顶贴

网友:
缺少分卷,可能的包名为:eetop.cn_TannerToolsV15.00.part03.rar                TannerToolsV15.00\TannerToolsV15.00\Tanner\Tools64\Data1.cab                C:\Users\liubei\Desktop\ledit 15\eetop.cn_TannerToolsV15.00.part01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