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d的基本功能

楼主(2014-11-05):
最近在学习pad的相关知识,想请教各位介绍pad在数字IC设计里面是什么?有什么基本功能?跪求!!!

网友:
PAD? 还是IO?
在数字IC里面,PAD就是一个IP,一个黑盒子
基本功能看PAD类型,有数字,模拟,电源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复!
物理上的pad和数字IC里面的pad有什么关系?数字,模拟和电源三种类型分别有什么功能?

网友:
pad在数字里面就是pad,你说的IO应该是指封出去的pin,不是所有Pad都需要打线出去的,只有打出去的封装外面才会看到有pin

网友:
PAD和IO是两个不同概念,pad一般指bonding pad,是IO的组成部分之一,IO则根据是数字、模拟、射频等有较大不同。

网友:
PAD的主要功能实现把外部信号转换成内部信号,或者把内部信号转换成外部输出信号,这会存在不同的电压转换,实现高低电平,levelshift的应用,兼容TTL电平、低斜率PAD、带上下拉PAD、双向使能PAD.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,总之建立一个PAD库不亚于设计不要与做一个大型的芯片。

楼主(2015-05-13)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