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Ie Core输入接口问题

楼主(2014-11-05):
小弟最近在搞PCIe与PC传输数据的问题,看了一个PCIe Core的example design ,还是不大清楚。我是应该把要传给PC的数据给pci_exp_rxn[7:0]呢还是传给s_axis_tx_tdata[63:0]?我需要传输3个20位的数据

网友:
s_axis_tx_tdata[63:0]吧,pcie位宽可以是64bit,这样的话3个20bit的数据合在一起,然后补成64bit,送给TLP打包

网友:
直接 搞个 AC701 或者 KC705 的板子, 下个 Demo   。。 一试就完全明白。

网友:
你要看文档的,文档里有信号定义,里边都注明了各个信号的方向,当标注为in的时候,表示这个信号对pcie核来说是个输入,需要你提供的;至于你的问题,应该接到tx_tdata上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。你用的应该是那个PCIe AXI bridge,AXI接口是用户侧接口,pcie[7:0]那个是PCIe的高速接口,是连PC的。多看看文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