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在planahead中如何使用rapid io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05):
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师,我用的planahead是14.7版本。
想用一下rapid io,但是在IP Catalog中建立ip后,不产生example design
只产生rio_buffer.veo    rio_log_io_v5_6.veo     srio_phy_v5_6.veo
三个template。这样的话该怎么使用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rapid io 好像是需要破解的吧

网友:
When you built the project that included the SRIO IP, you can select generating example project through pointing right key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