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版图带SRAM的怎么处理

楼主(2014-11-05):
前面导入lef文件的时候老是报错,  ,我点三次OK之后能正确产生后面的文件。但是到SpecialRoute 那一步就出错了。求教这个SRAM的lef文件是不是有问题,我用MC生成的。lef文件的添加顺序也是对的

楼主:
我这和是没带pad脚的

楼主:
菜鸡求指导啊,在线等大神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试着把M1替换成METAL1看看,其他的层次也是这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多谢,换了就对了。菜鸡刚学。被这个问题卡了一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