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谁能告诉我这两种mos管的区别及作用

楼主(2014-11-06):
看工艺库文件时,看到就是低压nmos也有两种,一种是带隔离的,一种是不带隔离的,请问他们的区别是什么,两种mos在特性上有什么不同?为什么要有隔离?

网友:
iso 因隔離 substrate , 可隔除 透過 substrate 來的noise

网友:
HI talanton:

BN is n-well ?
If it is, based on andy2000a's reply,
the pmos has a deep nwell to iso the substrate noise?

Thanks for your reply.
mpig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相当于有了独立Pwell

网友:
不懂版图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有的!

deep Nwell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