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 pcell求助

楼主(2014-11-06):
我是一名skill pcell的初学者,在写pcell时用到rodAssignHandleToParameter这个命令。load pcell时一切正常,但无法实现参数拉升的功能。麻烦各位大侠指导一下小弟,不胜感激!
pcDefinePCell(
list(ddGetObj("ownlib") "test" "layout")
((w 0.5)  (l 1.0))
let(()
rectObj=rodCreateRect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width   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length  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layer list("poly" "drawing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rodAssignHandleToParameter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parameter  "w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rodObj rectObj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handleName list("lowerLef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displayName  "w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stretchDir "x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)
)

网友:
试了一下,可以拉伸啊你设置的拉伸方向是x方向,那么就是在x方向拉伸了
你这pcell原点坐标固定了,handlename又设置了左下角,x方向往左往右拉都是往右边长
细读函数里面各个参数的介绍应该会有帮助
图中handlename设置为“centerRight”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的回复。
   但我还是无法拉升。当我调用该PCELL,使用stretch命令,毫无反应。。。。。
   难道是我操作不当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题解决了,是我没选中stretch handle。把strech handle显示出来后,比较方便选择。谢谢!

网友B(2019-03-15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在哪里选中
strech handle啊?

网友C(2019-08-12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请问你找到了吗?我也无法拉伸。。请教一下。

网友(2021-11-25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你找到了吗?我也无法拉伸。。请教一下。

在display options里面,stretch handle打上勾就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