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

楼主(2014-11-06):
#13,请问如何将ISIM里的FFT处理得到的xk_re和xk_im数据导入到matlab中?

网友:
在testbench里可以将仿真后的输出数据写到文件里,然后在MATLAB里面读取文件。FPGA端应该是fopen等系统函数,具体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语法

网友:
二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