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怎么解决calibre 不能联机获取license

楼主(2014-11-06):
我有两台机器,连同一个局域网,机器名 linux1 linux2,按论坛里的方法 linux1 正常安装calibre 和破解license,启动用起来都没问题,linux2 也装有calibre,但我想用linux1的license,linux2的.cshrc设置成
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2828@linux1 (我linux1 端口用的2828)。
linux2 获取license时提示失败,请问这有解决办法吗?

网友:
license可能不是float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破解了,其实两台机器用的是同一个安装目录,里linux2挂载了linux1的目录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 floating 是什么意思?

网友(2014-12-21):
同样遇到这个问题,顶起来,跪求高手出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