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我写了一个工程,然后加了周期约束,然后进行了静态时序分析,然后。。。

楼主(2014-11-06):
我是这样写的:(这是不是就算加了时钟约束了啊)
NET "RSD_CLK_IN" period=7ns high;

接题目:...然后就有几条路径报错,说不满足。

我可以怎么做才能让时序满足我的约束呢?还是说什么都做不了?

网友:
静态时序不满足,说明那条路径无法保证寄存器的建立或保持时间,这种很多都是设计的问题,你可以将那一段逻辑改成流水线设计,减少相邻两个触发器之间的组合逻辑;或者时钟走全局网络;实在不行降低一下时钟频率。

网友:
你这语法不对么。

net "clk_in" tnm_net = "clk_in";

timespec ts_clk_in = period "clk_in" 10 ns high 50%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