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GMII接口上的载波扩展(carrier extend)何时发送

楼主(2014-11-06):
RGMII接口的TX方向除了数据,还可以发送载波扩展(carrier extend)和载波扩展错误(carrier extend error),请问何时发送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大神,版主,求解答阿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不好截图,我找了一个rgmii的协议说明,你可以去参考这里,里面有说carrier extend是如何编码的。
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d3d6c6d63186bceb19e8bb11.html

网友(2023-10-24):
半双工的时候,CSMA/CD的时候才需要载波拓展和分组突发。全双工就不需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