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比较器中的前置放大器

楼主(2014-11-06):
比较器中的前置放大器,单级开环,13工艺,电压1.2v,怎么做到放大倍数为10倍。看上去不难,不过调了好久调不出来啊。请教各位高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电路图

电路图

仿真结果

仿真结果

差分ac结果

差分ac结果

电路图就是这个样子,最上面的三角形是反相器,出来的那个管子可以不用管。旁边那个是大一点的管子,漏电流比较大。下面一对输入管,然后再下面是栅极加了基准电压的一对管,再下面是一对漏级电阻。右边那一块应该算是负载吧。可能跟放大倍数关系不大。

我的仿真结果很奇怪。

差分增益需要20db以上,我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乱,差不多-300db。求高手指点啊~

网友:
楼主电路乱,建议弄个清晰一点的

上面两个波形不是都挺好的。

网友:
我看不懂楼主的波形 增大增益就是增大gm跟ro嘛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就是从cadence里截图出来的,就是最基本的结构,没什么特别的呢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是啊,但是要考虑静态工作点的什么的,比如输出共模点电位之类的。所以不能单纯增大ro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那就增大gm 啊  加大电流 加大输入管尺寸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开环做到10倍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是啊,感觉应该挺简单的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调不出来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