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mx做UVM1.1编译报错

楼主(2014-11-06):
各位大神:        采用VCS一步编译方法做UVM1.1仿真工作,编译仿真都没有问题
        现在用VCS混合编译方法做uvm1.1仿真工作,vlogan没有问题,vcs elaborate就报错了。错误如下:
  error  [TMENT -TLL] Top Module /Entity not Found
    top module /entity/config  "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" is not found in the following library  list
    liblistEFAULT

       然后我将VCS的UVM版本改成1.0的就编译通过了。vlogan的还是1.1.

     请教大神 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(2015-08-23):
楼主,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了,请问你改VCS的UVM版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?

楼主:
vcs 是盗版的,你可以将bin/vcs 中 带有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语句的shell屏蔽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A(2017-07-07):
   楼主厉害,同样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。不过我好奇的是这么深的原因怎么挖出来的?

网友(2018-08-28):
回复 楼主:

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A`)C69_P{QVUR%B{_EFGY[2.png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

网友(2021-06-18):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捕获
这个问题请问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吗?

网友:
top module没指定,用-top选项指定top module

网友(2023-05-23):
引用 楼主:
vcs 是盗版的,你可以将bin/vcs 中 带有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语句的shell屏蔽掉就可以了。 ...

没明白咋操作?求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厉害,同样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。不过我好奇的是这么深的原因怎么挖出来的? ...

具体咋搞的?求助

网友:
编译时加上-top top_module

网友(2024-04-09):
三步法的话需要把uvm单独编译,就是verilog的rtl代码flist和uvm源代码要分别用vlogan编译,而不是一起编译,并且两个都要加上-ntb_opts uvm

网友B(2024-09-23):
我遇到相同问题。我原来的编译命令vlogan -ntb_opts uvm-1.1 +incdir+$(UVM_HOME)/src ……,提示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错误。后来删除手动添加uvm的incdir的部分,只保留-ntb_opts,编译后再执行elaborate通过。我理解是vlogan根据ntb_opts自动加载了uvm库,如果再手动指定uvm的源文件,就不认ntb_opts了,但自己手动指定的话,又没有指定全部的uvm源文件,所以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找不到。

网友(2025-06-09):
第一步在vlogan编译时,先什么文件都不加,只指定-ntb_opts uvm-1.1,然后再用一个vlogan命令编译设计文件和验证文件,这样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相同问题。我原来的编译命令vlogan -ntb_opts uvm-1.1 +incdir+$(UVM_HOME)/src ……,提示uvm_custo ...

请求这种情况下,一般你的环境(tb/pkg等)会手动include "uvm_macros.svh"吗。本来我习惯不include,然后makefile和你一样手动指定+incdir+$(UVM_HOME)/src  $(UVM_HOME)/src/uvm.sv,这样就可以了。本来一直都可以运行,结果突然遇到了主贴的问题,使用了include "uvm_macros.svh"的方法竟然就解决了,好像真的是+incdir+$(UVM_HOME)/src这一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