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oft 2013运行FemSIM时候提示

楼主(2014-11-06):
Rsoft 2013运行FemSIM时候提示

网友(2014-12-28):
破解不完全造成的,需最新的Synopsys.lpd 破解

网友:
按照baluba提供的方法,在src中的RSOFT_FEMSIM后加入一句:RSOFT_FEMSIM_DIRECT,就可以解你的问题。运行如图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我试一下,谢谢!我还想问一下,作微纳光纤器件,用Rsoft和lumerical这两个仿真软件,哪个好?
谢谢了

网友(2016-03-02):
怎么安装啊,解决不了

网友(2017-08-31)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4楼说的src在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