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cverilog仿真,长时间延时问题

楼主(2014-11-06):
我用cadence ncverilog仿一个简单的电路在testbench里面,如果要写个延时10s
发现#10000000000没法实现
只延时了约1.5s就跳下条语句了
这怎么回事?
求教!!!解决方法::::

网友:
自己定义1ns = 1s即可。抽象懂不。

网友:
verilog里面常数默认是32位的,你的#10000000000 超过范围了,所以高位就被丢掉了。你可以用timescale定义时钟的刻度,比如:`timescale 1ns/1ms , 那你的10s只要写成: #10000 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