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tp/gtx调试问题

楼主(2014-11-06):
我在用ml605板子调试,用ise生成一个GTP 的example,用modelsim仿真没问题,进行约束引脚分配后下载到板上不工作。用chipscope查,发现收到的数据都是错的,很多FF之类,完全不是发送的数据。改程序里面的loopback参数,设置为nearend两种回环都可以,收到的数据正确。但取消回环用同轴线连接时候就不对。
怀疑是缆线不行,后来做了IBERT进行测试,发现收发正常,即使IBERT设置更高的速率也不会有误码。

情况大概是这样,有见过的望不吝赐教,先行谢过!

楼主:
这么久了竟然没人知道,前阵子没再弄,今天想起来发现还是不行。

难道 同一个高速串口不能用来自收发?但是IBERT用它用的挺好的啊

网友:
我也遇见了LZ一样的问题,用ibert测一点问题没有,自己配的gtx就会出现,某些channel发送数据出错的情况,望高手解答~~

网友(2014-12-06):
我的天啊,最近还准备用呢

网友:
没遇到这种问题,帮顶!求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你首先要判定tx_pll和CDR是否都锁定了,如果没锁定更本谈不上正常工作。另外要明确你的编码方式,8b/10b还是64/66,还是直接加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的问题解决了~我使用了16个channel,两个参考时钟,usrclk却用了两个,所以某些通道的数据与时钟存在相位差,采样出错也是正常的,我将16个通道的usrclk改成相同的就不存在相位差了,就不会出现发送数据错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