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gray书中说的关于wildlar基准结构的启动问题

楼主(2014-11-06):
在读gray书中第四章基准部分(4.4.3节),看到gray说wildlar基准结构的启动要小心,(图片如下)要使其摆脱点1而进入点4。
疑问:(1)gray的工作点曲线如何得来的还请详细说明,
        (2)如何摆脱点1而进入点4呢?

网友:
随着V1的增大,V2+跟随V1,直到Q2管子突然导通(VBEon),V2+(即Q2的集电极电位)被拉下来的现象;再之后,分压起主导作用,V2+为R2、Q2和R3的分压决定,即曲线所表示的形状。楼下继续完善推导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 --taohuachangkai !
“随着V1的增大,V2+跟随V1,直到Q2管子突然导通(VBEon),V2+(即Q2的集电极电位)被拉下来的现象;”这应该是解释了点1之前的部分。

“再之后,分压起主导作用,V2+为R2、Q2和R3的分压决定,即曲线所表示的形状。”

这一句太概括了,没怎么懂,毕竟曲线有好几段,还请赐教。

楼主:
刚找师兄讨论了下,又再看了下gray书。gray的意思好像是电路稳定的点有两个点1和点4(只有在这些点上,Q3的电流和电流源I相等)。
而他又说好的启动电路要使得电路工作在点4。

实在看得是莫名其妙。
附上其原文:

网友:
当电流源刚加上时,Q3是未导通的,而Q4导通使V1上升,V2也跟着上升,试想如果V1和V2上升速度一样,则当V2=Vbeon时Q3开始导通,此时V1=V2=Vbeon,也就是右图曲线上的1点。要摆脱1点到达4点,就必须要保证V1上升的比V2快,可以在Q3的B和C之间接一个电容。那么,当电流源刚加上时,Q3的C和B电压都上去了,并且Q3导通,然后V1开始上升,然后Q1和Q2会导通,V2开始下降,最后,从曲线的右端向左而落到点4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--真我个性 !
" 当电流源刚加上时,Q3是未导通的,而Q4导通使V1上升,V2也跟着上升,试想如果V1和V2上升速度一样,则当V2=Vbeon时Q3开始导通,此时V1=V2=Vbeon,也就是右图曲线上的1点。要摆脱1点到达4点,就必须要保证V1上升的比V2快,可以在Q3的B和C之间接一个电容。那么,当电流源刚加上时,Q3的C和B电压都上去了,并且Q3导通,然后V1开始上升,然后Q1和Q2会导通,V2开始下降,最后,从曲线的右端向左而落到点4。"
解释地很好!谢谢!
不过最后一句“最后,从曲线的右端向左落到点4”,
有没有可能从点1向右到了点4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那就要求就必须要保证V1上升的比V2快,就可以从左到右而停在4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如何才能保证V1上升比V2快呢?
像你说的那样加电容可以保证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也不太清楚

楼主:
考虑上电过程:(分有电容和没电容两种情况)
(1)没有电容,电流源I建立,Q3没有导通,V3电压很快就上升到能使得Q4导通,即电流源电流注入到Q4的基极,Q4的电流注入到V1结点,使得V1结点电位上升,当上升到接近VBEON时,(假如Q3和Q1具有相同的VBE),由于Gray说R2是大阻抗结点,所以Q4注入V1的电流首先应该是通过R1、Q1之路,也就对应了曲线中的点1,如果此时Q2将V2拉低的能力不够(也就是R2阻抗不够大??),那么有可能就会使得基准工作在点1。
(假如Q3的VBE小于Q1),会不会就会使得Q3先于Q1开启,然后Q4,Q3将状态锁死?V1和V2电压近似为VBE?

(2)有电容,电流源建立,由于电容的存在,V3的上升会变慢,电流源通过电容、Q3流到GND(此时V2的电位已经大于VBE),少部分电流注入Q4的基极,当V1上升到VBE时,Q1导通进而Q2导通,Q2的导通会使得V2的下降,进而曲线会经历从点1到点4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