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源中运放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06):
设计了一个带隙基准源,DC仿真时可以正确输出1.2V左右电压,但是TRAN仿的时候,启动有误,换了一个运放,好了,有问题的运放如图,不知为何无法启动,求大神答疑解惑啊!

运放的AC仿真

运放的AC仿真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

楼主:
主要是想问下,这个运放除了Gain PRSS这两个 参数比较重要外,其他性能指标对带隙基准源有何影响?

网友A:
单级op对bg而言,就那两个参数比较重要吧。
还有,是不是你cascode管子的偏置,在start之后才给到呀?将启动电路触发点给右边那个op输入试试看。op外边连接是对的,内部有没有标注反了?enable信号对启动似乎没有什么影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指教,针对你提出的可能性我也做了相应仿真,结果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发现偏置在TRAN的时候输出是不对的,现在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了,谢谢你!

网友(2019-05-14):
运放的VOS也比较重要,如果对BG精度要求高的话

网友(2021-12-03):
引用 网友A:
单级op对bg而言,就那两个参数比较重要吧。
还有,是不是你cascode管子的偏置,在start之后才给到呀?将启 ...

运放cascode的偏置不是由带隙核心电路偏置的吗?是启动之后才有的。不是这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级op对bg而言,就那两个参数比较重要吧。
还有,是不是你cascode管子的偏置,在start之后才给到呀?将启 ...

一般是将启动电路触发点给运放的输出。将启动电路触发点给运放右边的输入,怎么理解呢

网友:
启动电路有问题,要修改一下

网友:
如果你想将1处的电压拉高一下,那么黄色圈的nmos应该将G接到D,把红色圈中的管子换成n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