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A GB slit nmos in TSMC工艺

楼主(2014-11-06):
最近在看TSMC design rule
有几个不明白?
1.什么叫做slit NMOS?
2.TSMC里面有很多device,分为GA和GB,这是什么意思?group A和group B?这样分有什么意义?
还请大牛指导

网友:
2. GA和GB不能同时使用,只能选其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 今天看明白了,group A 偏向于低压 ,group B偏向于高压。
但是slit NMOS 也还没搞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