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加入PAD以后如何所LVS

楼主(2014-11-06):
是不是要将PAD的版图加入到原理图中,在进行LVS。。

这个具体要如何做?

网友:
0基础?版图的pad在lvs时没用处的,关键是版图中的lab和电路中的pin对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~!
    确实是0基础,第一次做,没加PAD时LVS都已经过了。。这么说的话
1、我LABEL是加在PAD上吗,之前没加PAD之前我是加最高层金属上的。。
2、是不是可以跳过LVS,因为未加之前LVS已经过了

网友:
单说PAD就是金属+open层,你只要把pin标在PAD上就行了  , 假如PAD附带一些ESD的话  你要把ESD加到线路图上

网友:
樓上正解
如果要再確認有無 open 層
要再做設定

网友:
什么叫把PAD的版图加到原理图中?不明白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~看来我得找原来设计的ESD了。。

我能再问一下,如何区分模拟PAD和数字PAD吗= =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~~OPEN层我去看看是什么

网友:
哥哥,服了你了,你们公司没有人带你吗?

网友:
还是找个有经验的人来看看吧,你自己做风险较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有人带就不会如此了= =。。。。完全独立自主。。。。

是实习吧,还没工作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实习没人带,满满都是泪

不管如何,THX~~

网友:
你们公司这么真的是在烧钱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,验证都做了能出东西,好不好另一回事。。要说烧这儿的钱,我只能说我尽力了

网友:
验证过了,比代表版图没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PAD的电路已经加进去咯~~

    那依前辈而言,还需要考虑注意啥,小弟聆听前辈指教~~争取让出好结果的概率更高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   就版图来说,数字和模拟的PAD几乎没有区别,有的可能会尺寸不同,但大同小异,还有就是RF的PAD对寄生敏感,通常要做特殊处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~~
看来如果是射频版图,PAD还要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