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里面没法修改cellname及其他,怎么处理???

楼主(2014-11-06):
calibre里面没法修改cellname及其他,怎么处理???现在要跑SVS,但是在calibre里面没法修改cellname,怎么设置或处理才可以???

网友:
有两种方法处理,一,你可以将名字定为a和ab,这样可以直接加;二,在你要改的地方点右键,会有删除选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