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里面的选项不能键盘修改,怎么处理???

楼主(2014-11-06):
calibre里面的选项不能键盘修改,怎么处理???要跑SVS但是键盘不能修改里面cellname,怎么设置才可以修改???

网友:
看不懂你的問題
通常 下指令 要加 option 的指令

网友:
新换的系统还是新装的软件?我推测跟环境设置有关系。

网友:
你指的是改calibre default的hotkey嗎

网友:
楼主,在原来那个cellname地方点右键即可删除原名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办法删除啊,键盘输入全部失效

网友:
环境设置有问题

网友:
Linux输入法和calibre冲突。取消输入法重启linux客户端即可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般是calibre 2008会有。解决办法很简单,不过为了挣点信元,还是有劳楼主来我帖子里下附件吧。。

网友(2014-12-27):
System->PreFerences->Input Method
deselect enable, enjoy

网友(2016-08-03):
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把电脑的中文输入法删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配置有问题.

网友:
把输入法关了

网友:
输入法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