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用FPGA实现跑马灯与用nios ii实现跑马灯的本质区别是什么

楼主(2014-11-06):
自学了一段时间的FPGA,大约模糊的知道如果用FPGA实现跑马灯得考虑硬件上到底怎么实现LED灯的状态变换而用nios ii实现的时候,貌似是用软件控制

——请问我这种理解正确与否,还有有情大神可否讲解一下FPGA实现与nios ii实现的本质区别

楼主:
在线等待答案,谢谢啦

网友:
FPGA是用内部LE实现的,具体可以理解为用数字电路做的输出,而用nios2是先用LE和ram搭建处理器,是处理器读取机器语言,通过读指令,执行指令,做的。

网友:
i think 2L r righ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THX

网友:
二楼正解

网友:
从最最底层两者没有区别。
1. 逻辑实现,是计数和移位,本地循环。
2. CPU实现,是CPU内核加法和移位单元, CPU会将变量在内存中倒来倒去。 CPU<=>RAM 时间花费在了接口上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一样的,都是计数和移位

网友:
你可以理解一个是ASIC做法,一个是CPU的做法

楼主:
感谢楼上诸位讲解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