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仿真出现source database 找不到?

楼主(2014-11-06):
在下在做LVS仿真的时候,出现source database 找不到的问题。其中input 那一选项是红色的,提示有问题。我个人觉得是哪个netlist 那个设置有问题。请问这个需要如何设置?

网友:
勾选中input-netliest-extract from schematic。
因为LVS需要有netlist作为参考来比较layout是否正确,而netlist一般由shcematic中自动提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嗯,是的,确实有方面的原因。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
网友B(2023-10-13):
mark,遇到了该问题,结果是因为电路名太长,导致name在文件中挤到了第二行,无法识别

网友C(2024-04-15):
引用 网友B:
mark,遇到了该问题,结果是因为电路名太长,导致name在文件中挤到了第二行,无法识别 ...

还有这种问题?? 是本地文件夹里的名字太长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这种问题?? 是本地文件夹里的名字太长了吗

cell的名称过长,在netlist里面写到了第二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