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3D IC

楼主(2014-11-07):
有人用encounter做过3D集成电路吗?分析参数如IR-drop,温度等等,求指教!!!

网友:
tsv吧,你说, 没用过,比较先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对呀,要插入TSV的

网友:
有什么问题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大侠,做过?这个tech.lef文件怎么设置其他die上的layer信息啊,因为都是要cut类型和routing类型的交替放置的,两个die之间相邻的layer都是routing类型,so总是报错,怎么解决呢,可以自己定义一个cut类的layer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没做过,我们组其他人有做这个的,我听过一点。你两个die的tech lef写在一起还是分开写的?我觉得还是要分开写吧,下面的die加上MB和TSV层,上面的die和普通flip chip是一样的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是写在一起的,能给个你们组做这个的人的qq之类的联系方式吗,方便交流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的扣扣:812626291,能告知你们组做的同学吗,想要请教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不能加个扣扣吗?相互讨论下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在ICT文件里要加入MB层的信息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个就不懂了。。。。我没手动写过ICT。。。。那个不都是foundary给的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哦,这样啊,同样感谢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die1和die2是分别画的还是吗?那层与层之间的信息不需要改动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同学你们的EDI工具TSV的license能卖给我不?很需要,跪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