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nte Carlo具体参数的意义?

楼主(2014-11-07):
各位大神,小弟想问下关于Monte Carlo仿真中具体参数的意义?比如,对一个电路的PVT进行MC仿真,(这里是TT corner,即常温常电压)其参数如下:
仿真结果:

工艺是SMIC65nm,其中关于MC的设置为:

请问,关于这个MC仿真,具体哪些变量在改变从而得出结果的平均和标准差?变量值从多少到多少

谢谢~

网友:
帮顶一下   你的mc文件是自己写的还是foundry提供的? 能提供一份学习一下吗?  还没有做过mc分析

网友:
你的sigma应用,在网表中的应用理解了。你的sigma_mis_a等又是在哪里用到了呢?能否把整个NMOS的MC模型贴一下看看?

网友:
对于一个mosfet来说,MC的mismatch正态分布主要有vth,W,L,还有beta值,其实管子的主要工艺参数都有变化。主要vth影响比较大,

楼主:
感谢你的回答哈~还有,我想具体问一下:
我做MC仿真时候,只是调用了这个库,电路sp文件中只是设置了温度和电压值(见图1,只有sweep Monte=30这条语句),其他的没有改动。那请问,hspice在跑MC的时候,是以哪些变量在进行仿真,这些变量的具体范围是多少呢?

不甚感谢!

楼主:
回复 4# taohuachangkai hspice.rar (1.66 MB , 下载次数: 210 )
这是65nm的hspice仿真模型库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有,你把库这么给出来,不怕引起纠纷吗

楼主:
回复  玉泉禅

   还有,你把库这么给出来,不怕引起纠纷吗
引用 网友B:

   库我就是从EETOP上下载的。还有,MC仿真的具体意义你搞明白了嘛?跟我讲一下吧,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恩。你仿真调用了一个包含蒙特卡洛和五个工艺角的.l库,这个库里边没有器件子电路描述。你会看到每种工艺角包括mc子仿真库,在最后都调用了一下ckt文件,这个文件里边包含所有器件子电路信息,而这个子电路中含有很多变量,就是之前.l库中定义的参数。 仿真的时候,两者共同组成了一个最底层网表,spice根据那个.inc命令(即include)自动调用subckt。而mc仿真变量的变化正是.lib mc这部分中定义的高斯函数在起作用,而这些函数又被ckt子电路中的变量应用,每次仿真高斯函数给的值都不同,即每次仿真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,这些结果跟随高斯函数给出的值的变化,呈现高斯分布。
   想问一下,你tran跑了100次,是不是确实观察到了高斯分布的变化结果呢?还是结果基本上没有变化?

楼主:
   加个QQ吧619407120,详细讨论下,以后有问题也可以交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首先你应该确定跑的是local 的mismatch分析,而不是global的mismatch分析,local的就是需要指定corner下的mc分析。
global的就是把corner和mc一起做分析不需要指定corner,但是情况太多仿真时间太长。所以基本都是先做corner的pvt仿真,然后在针对某个worst case
corner做mc分析,这样就够了。
    变量变化的主要就是上面说的那些,还有一些二阶参数变化。具体范围我记不清了,这个你要看具体的lib文件。

网友(2015-09-09):
hi guy
thanks to eetop and its cool member i finally find standard tsmc 65nm hspice PDK
but my problem is i dont know how to do monte carlo analysis with it
the library name is "crn65lp_2d5_lk_v1d7.l" you can find it easlly in eetop

can any of you guys give me an example on it plz?

网友(2015-12-11):
回复 网友C:

   请问满足这种高斯分布的L和Vth是蒙特卡洛仿真模型中自带的,还是需要人为添加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16-01-12):
回复 网友D:

    请问这是什么书。。。

网友:
库里会带相应的参数,process 和 mismatch。

回复 网友D:

网友(2016-03-04):
有道理,有收获

网友(2017-04-23):
回复 网友A:

   资料不错啊

网友(2018-02-24):
crn65lp_2d5_lk_v1d7.l" whenre to download?

网友(2018-07-11):
回复 网友A:

eetop

网友(2021-05-10):
just check fab for 蒙特卡罗方法

网友(2022-03-12):
请问这个是什么资料,可以发我一份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