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uartus SDC中PLL的时钟约束,为什么有的是pll1,有的是pll

楼主(2014-11-07):
各位大牛,请假一个关于quartus SDC约束的问题:
在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的时候,对PLL输出时钟进行约束,为什么有的是:altpll_component|auto_generated|pll1|clk[0]?

有的则是:altpll_component|auto_generated|pll|clk[0]?

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是pll1,有的是pll?

谢谢各位!

网友:
只有PLL的话,我想问:是怎么区分我现在的0端口是哪个PLL出来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根据你RTL的hierarchy就可以找到是哪个PLL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