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hsim和spectre仿真精度

楼主(2014-11-07):
各位大侠,本人最近在设计外挂1uF电容的LDO电路,但是用两款仿真器会出现不同的仿真结果。两款仿真器(hsim/spectre)分别是采用两个不同的仿真模型文件,在轻负载(几十个uA)的时候,用hsim仿真的结果会和spectre仿真的结果会有比较大的差异,并且hsim仿真会出现某几个管子工作在线性区,hsim的仿真精度是最高的设置(hsimspeed=0),而用spectre仿真就不会出现线性区的情况,仿真结果比较满足要求,请问各位,有经验的话,hsim和spectre哪个精度更高一些?哪个更可信!

网友:
Hsim 是 快速仿真器 ,精度没有 spectre 或者 hspice 高

网友:
你仿真这么小的模拟电路干嘛要用hsim,hsim都是仿真大的电路仿真时间,或者数模混仿这种比较长才需要用的。毫无疑问肯定是spectre结果最可信啊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accuracy spectre good speed hsim beertt

楼主(2015-01-19)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各位,谢谢,小弟知道了,O(∩_∩)O~

网友:
电路大才用

网友:
电路大or Co-Sim 才用Hsim

网友(2015-02-21):
分享了,考虑下

网友:
option里边还有hsimanalog,号称可以得到可以比拟spectre精度的结果的,可以试试

网友(2017-04-24):
回复 楼主:

   hsim可以仿真spectre语法的cdl网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