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的diffclkP/N接法

楼主(2014-11-07):
FPGA的diffclkP/N是一个差分对时钟输入管脚,那如果在P和N管脚同时接两个单端输入时钟能否可行,接了会怎么样?能确定的大神回复下,谢谢!

网友(2016-02-25):
回复 楼主:

   no,只有P脚可以作为单端input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n脚也可以,工程验证过。不过推荐接p

网友(2023-08-11):
hello~请问最后是一对差分时钟,只能连接一个单端时钟,不能连接两个单端时钟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