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问题咨询

楼主(2014-11-07):
FPGA中,有diffclkP/N管脚,本来是要接差分对时钟的,但是如果我分别接了两个单端的时钟输入到P和N管脚上会有什么问题么?

网友:
没有问题,相当于两个输入时钟。在管脚约束的时候,不定义clk为差分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要注意这两个时钟源的相位问题,如果是严格的相差180,且最好来源于同一个时钟产生器,要不然就直接单端输入好了,差分不是必须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技术支持,他给的回复是可以作为普通IO用,但是最好只用P或者N端,因为可能PN端会相互干扰,不建议同时把PN端都当做普通IO。

网友:
单端输入的话只能P端输入,N端是不能当成时钟单独输入的。

网友:
N端不可以单独输入时钟吗?但我看后边标注的是CLK1  CLK2 CLK3并没有P和N的区分。

网友:
N端好像不行吧

网友:
回复 1# emajiao 不能接两个单端时钟。差分时钟引脚可以接差分时钟,也可以接单端时钟,当接单端时钟时,必须接到P端,N端不能再接其他时钟;当不用来接时钟,当做普通io时,随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