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焊上SRAM芯片后电源和地短路,拆下后正常

楼主(2014-11-07):
如图,焊上芯片后测量3.3V和地短路,拆下芯片后测量管脚没有短路,测量芯片管脚也没有短路。
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板子急用,求大神指点,不胜感激!

网友:
你焊的过程中有焊锡短路了吧?是BGA封装还是普通贴片的?你可以再焊上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首先谢谢您!我刚刚又拆下重新焊了,但还是同样的问题,郁闷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那就奇怪了。我的理解,SRAM内部3v3和GND之间电阻为R1,外部3V3和GND电阻为R2,R1、 R2并联电阻变小,短路。你可以试着测下。不排除其他未发现的原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多谢!我再努力找找原因。

网友:
你有没有换一个SRAM用呢?哪种封装呢?

网友:
如果解决了,告诉大家,共同进步!嘿嘿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问题解决了,找到设计者重新对了下管脚,发现是电源和地的管脚搞反了,飞线后正常。

网友(2015-02-06):
很多时候,不好解决的问题都很低级。

网友:
只能呵呵了,不过有时错误难免,不重复犯同样错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