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家给补补课

楼主(2014-11-07):
为什么mux的select pin到output pin会有timing arc呢,

网友:
I0  I1间切换肯定花时间吧

网友:
它只是 combination cell 的一个普通 input pin,跟 A 端 B 端没有差别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重新理解了下,以一个俩输入的Mux为例,结合.lib中的cell的描述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,当选中pin a,分b=1 b=0,看from a to z的delay,同理,当选中b,分a=1 a=0 看from b to z。  还有当a b都是固定的时候,且a b的值不一样,这时候,当s发生变化是,输出也会发生变化,就存在一个from s to z的一个delay,。 我上面的理解是对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觉得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