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How to configure Rsoft OptSim-Matlab co-simulation?

楼主(2014-11-07):
Hello all,
Any one who knows how to configure OptSim-Matlab co-simulation? I installed Rsoft 2013(downloaded from eetop) and MatlabR2011a (Windows version),but when I tried to run OptSim-Matlab co-simulation, it reported a mistake: Matlab not installed……

Help needed,

Best regards

网友:
rsoft对matlab版本有要求没?
指导书有没有提供matlab运行说明和示例?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Rsoft 提供的文档没有提到Matlab和OptSim联仿的配置,软件里面有Matlab版本配置,看似是支持MatlabR2006a到MatlabR2013a,可以在Options里面选择Matlab版本。
从op_ccm.bat和op_matlab.bat里面也可以看到,主要就是要调用matcosimR20xx.exe,将OptSim里面的数据,配置参数等load到Matlab中,相关的处理m文件也有提供源码,这部分的接口软件写起来也不复杂,只是不明白是不是需要配置什么环境变量就可以识别系统安装的Matlab,或者有一个很直白的结论:从eetop下载的Rsoft2013文件不全。还没弄明白所以求问高手

网友(2015-01-28):
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如果没有Matlab和OptSim联仿,软件就很鸡肋了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install Rsoft 2013(downloaded from eetop)(Windows version)? I have tried it many times while still failed.

网友:
用低版本的matlab试一下,比如说matlab7.0,optsim中选2006a。我怀疑是eetop上的optsim是32位版本的,但我们一般装的都是64位版本的matlab,所以optsim不认matlab。

网友(2015-03-18):
E文不忍直视。。。什么时候用once,什么时候用when。。。。既然是中式英语,不如直接用中文算了

楼主(2015-04-17):
回复 网友B:

   学习了,谢谢提醒

网友(2015-10-29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?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,求指导

网友(2016-12-31):
学学学学!

网友(2019-05-13):
正在学习中,多谢指导

网友(2019-10-11):
有相关指导书可以分享吗

网友:
学习学习,紫薯布丁